[求助] 请教各位大佬!当一个器件的长宽改变时,器件的Mosaics阵列的行列距离都得重新调,有没有办法让行列的距离跟随器件长宽一起变呢

楼主(2025-08-07):
就是这种阵列,每次修改器件长宽都要调,有办法让它们的间距随着器件长宽变化一致吗

楼主:
是不是只有做个pcell才能实现这种功能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只有做个pcell才能实现这种功能呀

有些pdk里面的器件自带这个功能

网友:
那个DletaXY 就是,你调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