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模式的RX的疑问

楼主(2025-08-07):
请问LNTA+无源MIXER+TIA,LNTA输入输出都是单端的,MIXER也是单平衡结构,这样LNTA的输出信号相比差分来说,是不是很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A:
主要还是单平衡Mixer三端隔离度比较差,输出谐波成分多,线性度差,一般都是用双平衡的Mixer,也就是要求LNA差分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单平衡Mixer三端隔离度比较差,输出谐波成分多,线性度差,一般都是用双平衡的Mixer,也就是要求LN ...

您好,其实仿真线性度情况还挺好的,就是怕有些东西实际仿真不出来,生产出来后不对。如果在LNTA后面加一个单转双电路,会提高增益,这样摆幅就大了,会让mixer和单转双的线性度下降。不知道现在这样电流型的RX做法多不多,如果是用双平衡mixer的话,是怎样实现信号差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