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电路输出摆幅

楼主(2025-08-07):
请问一下大家,这个b电路的x,y点的输出摆幅为什么是VDD-VREF到VDD呢,为什么不是VREF(一边电流为ISS)到VDD(一边电流为0)

网友A:
相信自己,这里应该是老拉写错了。

typo

typo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信自己,这里应该是老拉写错了。

好的,谢谢您。但是有个疑问,由于pmos均处在深线性区,那么他的vds应该很小,所以vref应该很接近vdd(即使去改变W/L,但差距应该还是很小),那么如果输出范围是vref到vdd的话,这个波形范围不是很小吗,这样有没有意义吧。按照拉扎维的说法如果是vdd-vref到vdd,这样范围很大,这也是我很疑惑的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但是有个疑问,由于pmos均处在深线性区,那么他的vds应该很小,所以vref应该很接近vdd(即 ...

我猜测,图15.43相比较15.42的结构的优点是摆幅不会随频率调节而变化。因为实际上假设两个结构的M3、M4都工作在深线性区,Vds都不会变化太大。
回到你的分析,两种结构的摆幅确实都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测,图15.43相比较15.42的结构的优点是摆幅不会随频率调节而变化。因为实际上假设两个结构的M3、M4都 ...

好的好的,谢谢您,这里应该确实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