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在LVS时从layout中抽取的netlist某些模块丢失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8-07):
如题,LVS时某些模块识别不到,查了layout也没有问题,label也打了,线也连了,抽取的spice文件报了CALIBRE ISOLATED NET的错,查了layout也没问题,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感觉还是你版图的问题,可能提取不出来netlist的区域有些连线连到周围的连错了,导致short,就把这块区域省略了。。。。
再不然就是你的power 定义和有些选项没有打开,贴个具体的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