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家的i2c_vip不响应地址

楼主(2025-08-07):
设置的fas_mode,vip也是fast_mode,dut的fs_hcnt= 100,lcnt=160,fs_spklen =8,从波形上看dut发出的scl的频率已经小于400khz,vip的slv_rsp打印出来的地址和dut发出的地址一样,slv__req的nack_addr= 0,但是vip就是不ack,dut没有开启10bit模式,vip的slave_cfg的enable_10bit_add= 0,vip_slave0的地址是011_0000,vip_slave0的地址是011_0001,从波形上看已经对上,但是vip不响应,在soc上跑的,接口是连接到pad口上的,

有没有大佬救一下。

楼主:
接口是这样连接的

网友A:
检查下svt_i2c_if的RST信号是否有从1变0的操作,可能是vip没解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svt_i2c_if的RST信号是否有从1变0的操作,可能是vip没解复位

有复位的,vip是rst=1是复位,波形中观察到rst从1到0了

网友:
大概是以下原因:1.vip地址和寄存器写的对不上,2:vip 地址不在约束内:3.接口没有pullup/pulldown;4,寄存器配置的分频比过高,可以适当降低,5.reset没有释放,6.cts/rts没有拉低,7.vip没有给clk,7.i2c 接口需要用tran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