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静态时序分析

楼主(2025-08-07):
sdf发标后仿真时,波形里的延时都是在sdf的范围内的,所有工艺角有多处出现x态的错误,应该如何解决,静态时序分析报的路径时序都是过了的

楼主:
pt静态时序分析报告的路径与后仿真波形的延时不一致,pt应该如何检查呀

网友A:
1. Verdi里面确认这个x态的源节点。
2. 如果是可以不管的,例如metastability register,在simulation加以控制,去除x态的产生,不允许x态扩散
3. 如果是真的,就要看看STA的constraint,为什么没看到这个问题,是否STA 的constraint错误了,加以改进。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Verdi里面确认这个x态的源节点。
2. 如果是可以不管的,例如metastability register,在simulation加以 ...

pt的约束,不就是PR吐出来的sdc吗,还需要加别的约束吗

网友:
你不是在问simulation的X态吗?这个解决了吗?metastability register一般由于SDC中设置为不同的clock domain或false path,是不会report的。但simulation不管的,就会看到。这个也是post-layout simulation的目标之一。

关于PT,我是在pre-layout时跑STA,生成SDC给PR,所以PR的SDC,post-layout我不用的,可能别的在用吧。PT怎么样也是sign-off的工具。最后timing有没有问题,也是要PT说了算的,PR的timing report看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