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速模拟芯片测试BUG求助

楼主(2025-08-07):
测一款高速模拟芯片,上电芯片VCC电流正常,但I2C无论是读、还是写一次后,VCC电流增大100mA并保持。
通过寄存器软复位I2C后,VCC电流恢复正常,但只要再次读或写I2C后,VCC电流还会增大100mA并保持。

这过程中,I2C的读写控制正常,默认值正常,高速模拟芯片的信号响应也没变化。
(有个背景,高速模拟部分电流增大100mA输出信号不可能不变,所以基本排除是高速模拟电路在I2C读的过程中发生变化)

求大佬给点灵感,这像是哪会出的bug?

网友A:
i2c控制寄存器可能会导致功耗变到100mA吗?i2c上下拉同时开会导致100mA吗。既然是高速模拟芯片,那电源应该是分开的,看哪个电源/地上的电流增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控制寄存器可能会导致功耗变到100mA吗?i2c上下拉同时开会导致100mA吗。既然是高速模拟芯片,那电源应该 ...

电源是合并成一个的,I2C通过LDO单独供电,所以没法明确是不是I2C多出来的功耗

网友:
线索太少了。降低外供电压,看看电流变化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是合并成一个的,I2C通过LDO单独供电,所以没法明确是不是I2C多出来的功耗
...

考虑fib吧,fib把ldo电源拉出来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