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 THD测试FFT波形噪底异常

楼主(2025-08-07):
请教各位ADC的大牛,有没有遇到ADC THD测试过程中,FFT波形噪底异常。输入信号频率为100kHz时,噪底是没有凸起的。输入信号频率大于300k,噪底就出现如图的异常。

网友A:
噪底而非谐波的增大,有可能是时钟jitter导致的,你可以贴100k和300k的图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底而非谐波的增大,有可能是时钟jitter导致的,你可以贴100k和300k的图对比一下 ...

这是Fin=100kHz的频谱图。 时钟用的是XO,jitter很小的。如果是时钟jitter,Fin=100k和Fin=300k, 频谱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Fin=100kHz的频谱图。 时钟用的是XO,jitter很小的。如果是时钟jitter,Fin=100k和Fin=300k, 频谱会 ...

300kHz那里的鼓包很像是时钟jitter的形状。不要用XO。要用PLL或者jitter小的晶振。你可以算一下你这个adc 达到所需snr需要的jitter。

网友A:
引用 网友A:
300kHz那里的鼓包很像是时钟jitter的形状。不要用XO。要用PLL或者jitter小的晶振。你可以算一下你这个adc ...

不清楚你这个snr多少,fin只有300kHz,理论上只要不是100db以上的,jitter要求应该不高才是,可以实际测一下jitter,或者想办法换更干净的时钟。或者你这个是连续型的delta-sigma,对jitter非常敏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这个snr多少,fin只有300kHz,理论上只要不是100db以上的,jitter要求应该不高才是,可以实际测 ...

也有可能是信号源的问题。多做一些实验多测一些数据找找规律。我之前测adc都是改变不同变量测几十组数据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信号源的问题。多做一些实验多测一些数据找找规律。我之前测adc都是改变不同变量测几十组数据 ...

好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kHz那里的鼓包很像是时钟jitter的形状。不要用XO。要用PLL或者jitter小的晶振。你可以算一下你这个adc ...

定位到了,是PLL jitter导致的,用晶振噪底就没有鼓包了。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