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GS电压比耐压大最高达0.75V,超压持续5ns,可以忽略么?

楼主(2025-08-08):
如图,VGS电压比耐压大最高达0.75V,超压持续5ns,可以忽略么?

网友A:
一般工艺PDK里面的DRM,会对最大Vgs电压有限制,分为两种。一种是DC最大的电压(这种就是你说的耐压最大值),另一种是短时的脉冲电压,文档会写清楚这种短时脉冲能接受的时长和幅值。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可以看一下工艺文档说明,一般会对VGS有说明的,常规的PDK都是有备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工艺PDK里面的DRM,会对最大Vgs电压有限制,分为两种。一种是DC最大的电压(这种就是你说的耐压最大值 ...

DRM的全称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DRM的全称是?

design rule manual

不同工艺的相关说明,可能在不同的文档里面
你也可以找找看assert的文件,文件里面的语句类似:

chk21 assert  sub=n11ll_dnw_ckt  expr="(abs(v(g,s))>1.5)"  level=warning duration=10n
chk22 assert  sub=n11ll_dnw_ckt  expr="(abs(v(d,s))>1.5)"  level=warning duration=10n
chk23 assert  sub=n11ll_dnw_ckt  expr="(abs(v(g,d))>1.5)"  level=warning duration=10n
chk24 assert  sub=n11ll_dnw_ckt  expr="(abs(v(g,b))>1.5)"  level=warning duration=10n
chk25 assert  sub=n11ll_dnw_ckt  expr="(abs(v(s,b))>1.5)"  level=warning duration=10n
chk26 assert  sub=n11ll_dnw_ckt  expr="(abs(v(d,b))>1.5)"  level=warning duration=10n

......

网友:
如果是5V的gate oxide一般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