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大佬们,pHEMT工艺中的开关管能否过直流电流?

楼主(2025-08-08):
如图所示LNA采用的是SOI工艺,可以通过MOS管开关的导通和关闭,改变源极退化电感值。
我想用pHEMT工艺来实现该电路,论文静态电流是14mA。
想请教下如果图中的M9、M10开关管用pHMET的switch管来做的话,能否承受的住LNA的电流?

论文见附件。

网友A:
pHEMT载流能力应该比SOI要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EMT载流能力应该比SOI要强吧?

就是pHEMT有放大器用的E管、D管,还有专门的开关管。

左边这种E管的电流承载能力应该是没问题,我是想用右边这种开关管实现,
想知道这种开关管能不能过10几mA的电流,PDK也没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pHEMT有放大器用的E管、D管,还有专门的开关管。

左边这种E管的电流承载能力应该是没问题,我是想用 ...

应该可以吧,我们公司之前做过pHEMT开关,就是用的右边这种SW管,实测2W射频功率没问题,换算RMS电流,早就超过这十几mA电流了。当然这跟你用的管子尺寸有一定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吧,我们公司之前做过pHEMT开关,就是用的右边这种SW管,实测2W射频功率没问题,换算RMS电流,早 ...

好的,我这边试下。感谢大佬

楼主:
我这边试了下,M9、M10用Switch管子的话,gate接的高电平时,Switch管两端电压会影响到放大管M1的偏置。想要避免电压影响,就要在Switch两边串联电容进行隔直,但是这样的话整体放大器又没有直流通路了。
现在M9、M10用的是E管来充当开关管,类似MOS管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试了下,M9、M10用Switch管子的话,gate接的高电平时,Switch管两端电压会影响到放大管M1的偏置。想 ...

那就用E管呗,能出性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