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触发器输入端pull模块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5-08-08):
图中这个模块的输出端(图中Z)连接到D触发器的输入端,猜测有以下原因
1.置位作用:nmos将pmos栅极拉到较低的位置,使得输出拉高,确定d触发器输入端初始值为高
2.esd:d触发器输入端为栅极,避免栅极直接接到电源上,当电源电压有波动时,pmos栅极电压较为确定(由diode nmos确定),所以会限制pmos流过的电流,实现保护的作用
请问这两个原因对吗,还有其他原因吗,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欢迎大家一起交流!!!

楼主:
没有人回复吗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就是tieh,作用跟你第二点差不多,对应的还有个tiel,可以在论坛搜一下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tieh,作用跟你第二点差不多,对应的还有个tiel,可以在论坛搜一下就有。 ...

谢谢大佬回复,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