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vus的license求助

楼主(2025-08-08):
innovus显示place_design -cocurrent_macros没有license
下图是我innovus的license情况,请问各位invs_gigaplace这个license要怎么添加,在开源的license网站中只有Innovus_GigaPlace_XL_Opt这个相关feature,这个feature已添加,但还是报错。
求问各位怎么解决

网友A:
setLicenseCheck -existOnServer, 执行以下看看

Or

在你起innovus的 过程中,添加系统变量 FLEXLM_DIAGNOSTICS 10,看innovus执行的log中是否有相关的license check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LicenseCheck -existOnServer, 执行以下看看

Or

innovus 1> No LSB modules are available.
setLicenseCheck -existOnServer
Name       Prod #  Product Name                                     License string            Version
invs_hier  INVS40  Innovus Hierarchical Design Option               Innovus_Hier_Opt          20.1
invs_ms    INVS30  Innovus Mixed Signal Option                      Innovus_MS_Opt            20.1
invs_3d_ic INVS60  Innovus 3D-IC Option                             Innovus_3D_IC_Opt         20.1
invs_20nm  INVS20  Innovus 20nm Option                              Innovus_20nm_Opt          20.1
invs_10nm  INVS10  Innovus 10nm Option                              Innovus_10nm_Opt          20.1
invs_7nm   INVS07  Innovus 7nm Option                               Innovus_7nm_Opt           20.1
invs_5nm   INVS05  Innovus 5nm Option                               Innovus_5nm_Opt           20.1
genb       GEN100  Genus Synthesis Solution                         Genus_Synthesis           20.1
genphy     GEN40   Genus Physical Option                            Genus_Physical_Opt        20.1
invs_dfm   INVS50  Innovus DFM Option                               Innovus_DFM               20.1
tpsxl      TPS200  Tempus Timing Signoff Solution XL                Tempus_Timing_Signoff_XL  20.1
tpsl       TPS100  Tempus Timing Signoff Solution L                 Tempus_Timing_Signoff_L   20.1
qrcaa      QRCX310 Cadence Quantus QRC Advanced Analysis GXL Option QRC_Advanced_Analysis     16.1
vtsxl      VTS200  Voltus Power Integrity Solution XL               Voltus_Power_Integrity_XL 20.1
vtsl       VTS100  Voltus Power Integrity Solution L                Voltus_Power_Integrity_L  20.1
vtsaa      VTS201  Voltus Advanced Analysis GXL Option              Voltus_Power_Integrity_AA 20.1
这是setLicenseCheck -existOnServer的运行结果,麻烦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LicenseCheck -existOnServer, 执行以下看看

Or

我添加了Innovus_GigaPlace_GXL_Opt
Innovus_GigaPlace_XL_Opt两个feature还是报错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添加了Innovus_GigaPlace_GXL_Opt
Innovus_GigaPlace_XL_Opt两个feature还是报错

正确添加这两个feature后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