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vcf执行报错

楼主(2025-08-08):
大佬们好,

我在CentOS7.9系统上安装了VC Formal软件(2023版本),然后用pubkey/1patch都crack过,没显示什么问题。
license环境看起来正常(说看起来正常是因为有一次lmstat查看时都是UP,但这一次查看显示的是:

期间只自己加了三个feature到src文件,最后那个feature一直都报错:

然后虽然执行vc_static_shell时,正常进入软件,图1;

但是执行bin下的vcf命令时,报了错,图2。
请问怎么解决?谢谢。
(限了帖子长度,只能放到图片里)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When launching vc_static_shell, the license checkout process attempts to access both the FEATURE line for VC-STATIC-SHELL and the FEATURE line for VC-STATIC-COMPILE.

The checkout is denied due to one or both of the following reasons:

1. The FEATURE line in the license file specifies an older license version that i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version of the tool being used.
2. The snsplmd daemon version is lower than the version required by the tool or the flexlm daemon version being used.

To resolve both issues, please take the following steps:
1. Regenerate the license file by updating the license source (src) file to specify a higher version in the FEATURE line, ensuring compatibility with the tool version.
2. Upgrade the SCL (Synopsys Common Licensing) to the latest version to ensure the snsplmd daemon is compatible with the required tool and license vers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en launching vc_static_shell, the license checkout process attempts to access both the FEATURE lin ...

谢谢,不过这几点我都检查了,没什么问题。谢谢前辈。
最后定位成功,这个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