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模带隙基准低温静态工作点异常

楼主(2025-08-08):
如图,低温时,VBE只有几十mv了,按道理来说会随着温度降低而上升啊,在100度的高温时能正常工作

正常时静态工作点

正常时静态工作点

异常时静态工作点2

异常时静态工作点2

异常时静态工作点1

异常时静态工作点1

网友A:
看一下DC工作点

网友:
坐等大神出现。

清华系细分领域龙头可重构计算芯片企业
1、系统性能架构师 70-120W 上海
2、硬件部总监/架构师 80-100W 北京/上海
3、软件架构师 80-150W 北京
4、底层软件开发Leader/专家(集合通讯库)70-100 上海
更多知名芯片企业岗位+V,全国主要城市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DC工作点

已更新

网友B:
这不是没起来么,没有偏置电流;看看是不是启动电路在低温下工作不正常;
另外这电路设计的不好
正常工作情况下,vgate电压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没起来么,没有偏置电流;看看是不是启动电路在低温下工作不正常;
另外这电路设计的不好
正常工作情 ...

确实是没启动,这个Vgate电压太低就咋了呀

网友:
你有没有扫描简并点的情况,一般有2-3个简并点,你的启动电路必须下拉栅极电平,使得vbe正常,电流导通bjt,你这个简并点这个bjt没有导通,启动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左边启动电路也发下

网友:
op的input pair是NMOS嗎?
另外,低溫時,Vth會變大

楼主:
各位,我知道了,就是没有启动

网友:
1, 这个BG的电路中,Q1,Q2,没有打开,所以电路处于第一简并点, 85mV完全是初始电路给的电流,在R2,R3上形成的压降。 你看Q1的电流是 326a, 实际就是1nA都不到。完全没有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