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宽输入BOOST DCDC

楼主(2025-08-08):
在一个输入电压范围为2.85-15V的BOOST DCDC里,有一个内部的LDO,输出电压是4.25V,负责给内部的模块供电,但是当输入电压低于4.25V时,LDO的电压肯定就低于4.25V了,那么内部的模块供电就会出问题,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请教各位大佬们

网友A:
用升压输出来产生4.25V的LD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升压输出来产生4.25V的LDO

内部供电是不能高于最低输入电压的吧,VIN=2.85V的时候,LDO最先由VIN供电,此时模块内部供电有问题的话,VOUT也只能充到2.85V,进不了开关周期,VOUT也升不上去,LDO供电再切VOUT也没用,楼主应该要保证环路能在VDD=2.85V正常工作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部供电是不能高于最低输入电压的吧,VIN=2.85V的时候,LDO最先由VIN供电,此时模块内部供电有问题的话 ...

是的,得保证供电在2.85V时,电路依旧正常工作

网友:
输入电压低于4.25V时,切换到用VIN直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