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pyglass的格雷码检查的问题

楼主(2025-08-08):
请问下各位佬,我在使用spyglass进行cdc检查时,这里的多bit跨时钟用了格雷码用clk_a打拍后传输,gray_code用clk_a打拍后变为gray_code_reg,然后这里是报出来clk_b采样gray_code_reg时数据不符合格雷码格式编码,我查看了报错点的waveform,如图,发现他检查值从09变为00才认为检查失败,我查看了gray_code_reg的fan in,发现是全0呀,他这里检查是基于什么检查的呢,脚本需要对于这个规则进行什么setup的约束吗,不太理解这里检查的机制。

网友A:
报错的log也能贴一下吗? 当你说格雷码从9->0, 我就已经宕机了. 格雷码不应该每次变1-bi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的log也能贴一下吗? 当你说格雷码从9->0, 我就已经宕机了. 格雷码不应该每次变1-bit吗? ...

报错就是Ac_conv04中的格雷码check:failed,这个逻辑仿真验证格雷码的逻辑是正确的,但是这里用spyglass的cdc去跑,就会报这个格雷码check:failed;我打开了spyglass他认为格雷码错误的waveform,波形里显示spyglass给他仿真的初值是9,然后在下一拍不知道为何就变成了0,所以很奇怪spyglass是怎么验证格雷码的,是我哪些设置错误了吗,还是需要指定一下格雷码的组合逻辑的输入与输出是哪些信号。

网友:
这个报错已经很明显了, 他检查出来你的格雷码不是格雷码.
你贴的如果是仿真波形的话, 那么也说明了不是格雷码. 你确认一下你的这个寄存器是不是格雷码.

网友:
应该是 formal 跑出来的 counterexam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