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ATPGpattern上机台测试的问题

楼主(2025-08-08):
请教一下大家,我现在有13条链,上机台测试chaintest都过不了,按理来说应该输出LLHH,但全输出的是LLLL,但是只推出其中一条链的pattern,然后上机台测试就能过,虽然覆盖率非常非常低。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怀疑是供电不足,但是我又重新推了一遍低功耗的ATPG,还是不行。没辙了

网友A:
加压试试每条chain单独测的结果,要非压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压试试每条chain单独测的结果,要非压缩的

没有理解您的意思,我这都是没有压缩的,这个是示波器显示的scan_mode信号,缓缓降下来的就很神奇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理解您的意思,我这都是没有压缩的,这个是示波器显示的scan_mode信号,缓缓降下来的就很神奇
...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每条链单独推再测每一条链的覆盖率都是百分之一点几,总的加起来的覆盖率和不超过20%

楼主:
电压应该是给的够的,跟pad驱动应该也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每条链单独推再测每一条链的覆盖率都是百分之一点几,总的加起来的覆盖率和不超过20%
...

这很正常,你其他链上的寄存器没有配置值,导致芯片内部很多节点无法翻转,覆盖率自然就低了。

网友B:
用这条命令可以改变chain test的测试序列,单独只出chain test的测试向量,所有链打全0和全1,看看会有什么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应该是给的够的,跟pad驱动应该也没关系

用测试机的shmoo功能,shmoo一下电压和频率,看看有没有能够pass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条命令可以改变chain test的测试序列,单独只出chain test的测试向量,所有链打全0和全1,看看会有什 ...

好的,我去试试

网友:
你这个scan mode信号都有问题

网友C:
scan_mode的电压被拉下来了,你这个scan模式下,供电电压是PAD供的还是?

网友C:
你这13条链是非压缩的,并行测试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scan_mode的电压被拉下来了,你这个scan模式下,供电电压是PAD供的还是?

是pad供电,外灌也试了下,还是不行 scan_mode莫名其妙就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13条链是非压缩的,并行测试嘛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pad供电,外灌也试了下,还是不行 scan_mode莫名其妙就掉下来了

看看数字电源有异常嘛,确认数字电源是不是从模拟过来的呢

网友D:
scan mode 的pad 是否是单向的pad,在测试时,pad 的功能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scan mode 的pad 是否是单向的pad,在测试时,pad 的功能是否正确

是个双向pad

楼主:
引用 网友D:
scan mode 的pad 是否是单向的pad,在测试时,pad 的功能是否正确

pad功能经测试没有问题  ,目前的解决办法就是将stil pattern 通过pattern learn tool 重新学习之后吐出来的pattern就可以测试p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