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Mware虚拟机自动关机提示,如图

楼主(2025-08-08):
看上去只要运行起来,就会如此,什么原因?有同学遇到吗

网友:
检查下环境变量里面,是不是设置了自动关机

网友:
你重启虚拟机,不运行工具会不会自动关机?

楼主:
不运行没有。我做tran noise仿真,笔记本风扇狂转,过温了?过温了也该windows提醒啊

楼主(2025-09-11):
引用 楼主:
不运行没有。我做tran noise仿真,笔记本风扇狂转,过温了?过温了也该windows提醒啊 ...

过温了,电脑,是散热硅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