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输入高压输出LDO如何做限流环路

楼主(2025-08-08):
针对这里的高压输出LDO,如果输出的电流不大不小,比方说输出电流在200mA~300mA,也是用BCD做
输出端用高压P管,这样的话,怎么去做限流环呢

现在的困难是,1.限制了面积,也就是虽然电压输出正确,但是由于限制了面积,功率管无法做太大,在部分情况下,LDO不工作在regulation mode下,而是dropout mode,这样如果只考虑栅极,采用镜像管复制电流的方法就会复制电流不准,因为功率管工作在线性区
2.dropout本来规定比较小,不能在功率管到电源之间串个电阻去取电压

考虑过用放大器去钳位PMOS高压功率管漏端,但是输出是高压,所以基本上不能这么干

现在如何限流就成了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