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遇到经典问题了,脚本运行problem with access, file type, or file open of file:

楼主(2025-08-08):
脚本运行换了一个文件结果就遇上这个问题了,之前通过重新写个脚本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还是想和大家溯源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导致的

首先这个脚本适用于运行drc的,内容为calibre -drc -hier  /psmc28/USERS/DRC/PSMC_28NAND_DRC_20230526.svrf,脚本名称为run_hier
目前的情况是./run_hier就会报错
ERROR: Error OPEN1 - problem with access, file type, or file open of file:/psmc28/USERS/DRC/PSMC_28NAND_DRC_20230526.svrf
但是这路径下直接输入calibre -drc -hier  /psmc28/USERS/DRC/PSMC_28NAND_DRC_20230526.svrf就可以顺利运行,请问各位如何解决这个权限问题

楼主:
此贴完结,这个东西是韩国人给的,他们给的drc相关的svrf给了两部分,一个是帖子中说明的svrf文件,另外一个是补充配置和部分开关的文件svrf2,这个文件include了前面的drc文件,这个drc文件本身的权限很特殊,不能通过脚本二次运行,所以直接calibre -drc -hier 是可以的,通过脚本./run_hier就不可以了,后面重新写了一个script,直接calibre -drc -hier svrf2就可以跳过第一个这个问题,如果大家再遇到这种问题,楼下我选出来的答案应该能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尝试了这个指令没用,这个不是新建脚本吧,只是把原先脚本的运行对象给换了
...

你先在你的脚本所在目录下用ls -l看一下有没有执行权限,如果显示结果是-rw-r--r--,那就没有执行权限,需要用chmod 755 ./run_hier给你的脚本赋予可执行权限, 只要脚本的owner是你的, 你就可以用这个命令去修改脚本权限, 执行之后再ls -l看一下脚本的权限, 这个时候的显示结果应该是-rwxr-xr-x, 如果依然是-rw-r--r--那你就要看一下owner是否是你了

网友A:
是不是没有给你的脚本执行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给你的脚本执行权限。。。。

chmod +x run_hier吗这样授予权限?

网友B:
引用 楼主:
chmod +x run_hier吗这样授予权限?

chmod -R 755 *,*是你要执行的脚本名称,新建脚本需要执行的都要赋一下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mod -R 755 *,*是你要执行的脚本名称,新建脚本需要执行的都要赋一下权限
...

刚刚尝试了这个指令没用,这个不是新建脚本吧,只是把原先脚本的运行对象给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尝试了这个指令没用,这个不是新建脚本吧,只是把原先脚本的运行对象给换了
...

就是这个,改脚本权限的。你是怎么写的,报出来的是什么,有图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改脚本权限的。你是怎么写的,报出来的是什么,有图嘛

报错和帖子原本描述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在你的脚本所在目录下用ls -l看一下有没有执行权限,如果显示结果是-rw-r--r--,那就没有执行权限, ...

都有执行权限的,报错显示运行的svrf没权限

楼主:
看置顶的帖子

网友:
是不是calibre环境的问题,你在脚本里把calibre环境路径添一下看看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此贴完结,这个东西是韩国人给的,他们给的drc相关的svrf给了两部分,一个是帖子中说明的svrf文件,另外一 ...

直接calibre -drc -hier svrf2的话那岂不是只运行了补充配置和开关设置,那你并没有运行drc command file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贴完结,这个东西是韩国人给的,他们给的drc相关的svrf给了两部分,一个是帖子中说明的svrf文件,另外一 ...

方便看一下你重新写的script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calibre -drc -hier svrf2的话那岂不是只运行了补充配置和开关设置,那你并没有运行drc command file ...

你写脚本第一行要给#!bin/bash去授权的,不然系统识别不了你写的是脚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写脚本第一行要给#!bin/bash去授权的,不然系统识别不了你写的是脚本

脚本里面已经有#!bin/bash。我遇到的问题跟你一样,用calibre跑drc的时候是可以跑的。但是用脚本跑的时候就报problem with access, file type, or file open of file。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此贴完结,这个东西是韩国人给的,他们给的drc相关的svrf给了两部分,一个是帖子中说明的svrf文件,另外一 ...

你这里说的drc文件就是svrf文件吗?svrf2文件include svrf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里说的drc文件就是svrf文件吗?svrf2文件include svrf文件?

是的,psmc的验证文件无论是drc还是lvs全部都是svrf结尾的,svrf2里面include  svrf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psmc的验证文件无论是drc还是lvs全部都是svrf结尾的,svrf2里面include  svrf
...

所以你直接calibre -drc -hier svrf2的话就是只运行了补充配置和开关设置,你并没有运行drc command file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你直接calibre -drc -hier svrf2的话就是只运行了补充配置和开关设置,你并没有运行drc command file ...

include的含义是合并补充而不是调用把,svrf2相当于在原先DRC文件的基础上打开了一些开关,补充了一些配置,它本质上依旧是drc command

楼主:
引用 楼主:
include的含义是合并补充而不是调用把,svrf2相当于在原先DRC文件的基础上打开了一些开关,补充了一些配置 ...

就是相当于在drc文件最上面添了几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贴完结,这个东西是韩国人给的,他们给的drc相关的svrf给了两部分,一个是帖子中说明的svrf文件,另外一 ...

你的意思是:最开始的时候你的脚本叫run_hier,该脚本里面写了calibre -drc -hier  /psmc28/USERS/DRC/PSMC_28NAND_DRC_20230526.svrf(即直接用calibre运行drc文件),所以运行run_hier脚本就会报错。后来用一个中间文件svrf2(svrf2文件include svrf文件)来过度,问题就解决了。是这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