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上管子的名字不对怎么刷新成正确的

楼主(2025-08-08):
版图上管子名字所占的位置不是管子版图实际所在的位置,比如管子名字MN12.1所占的位置并不是管子MN12.1实际所在的位置,怎么刷新版图数据使之变成正确的?

网友A:
不在实际的位置 那你实际的位置放的是啥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在实际的位置 那你实际的位置放的是啥玩意儿

实际的位置放的是其他的管子

楼主:
怎么重新bind?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重新bind?具体怎么操作?

先右键版图,点Unbind,然后选中想要绑定的版图和电路,再右键版图选bind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