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rtex-M0 cortexm0ds_logic reset

楼主(2025-08-08):
使用Cortex-M0 MCU进行设计时,cortexm0ds_logic这个模块本身很多寄存器是没有复位信号的,在前仿时这些寄存器的初始值为x,但会被前一级寄存器的值覆盖为稳定值,可以仿真成功;在使用综合后的网表进行仿真时(做完后端pr以及pt后结果也一样),这些寄存器的值还没来得及被覆盖就向下传递,导致x态传播,仿真失败。尝试过将所有寄存器加上复位信号,可以解决此问题,使用综合后的网表然后设置nospecify,就可以仿真通过。虽然这样可以解决,但是总感觉arm得代码肯定没问题,不需要加上这些reset,是综合时哪些地方没有设置到吗?还是说rtl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A:
给无复位端的寄存器设置初始值, 比如VCS可以用initreg选项。
可以参考下面链接中的文章。
https://blog.csdn.net/kevindas/article/details/102178944
https://bbs.eetop.cn/thread-92888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无复位端的寄存器设置初始值, 比如VCS可以用initreg选项。
可以参考下面链接中的文章。
https://blog.cs ...

试了下强制复位确实可以,但为什么前仿不用赋初值也可以通过,仿网表时设置了nospecify同时不使用sdf反标,从波形图上看激励已经与前仿同步,但还是仿真失败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下强制复位确实可以,但为什么前仿不用赋初值也可以通过,仿网表时设置了nospecify同时不使用sdf反 ...

1. 前仿是行为级仿真,X态传播会被阻塞。

2. +nospecify选项, stdcell的specify块延时被忽略。
    看看仿真波形stdcell的输入输出间是否还带有延时,可以用delay_mode_zero消除所有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