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BANDGAP设计二阶补偿细节

楼主(2025-08-08):
这几天调带隙温漂调的实在没招了。
图一是经典的带隙基准源结构,经过计算和仿真很容易通过R1 R2 R0 R3去实现一阶曲率补偿,得到上凸的输出电压温漂曲线。然后为了进行二阶补偿,加上了R4 R5去补偿非线性电流,结果把R4扫参从头扫到尾也没有得到传说中的S型曲线 然而是原本的上凸抛物线变成了正斜率的曲线,不仅没变好 反而更差了。。。。。。
于是看了一些文章和帖子,有说在进行一阶补偿的时候会过设计一点,然后再加上曲率补偿的电阻去补偿非线性效果更好 因此我把R0 R4的长度都设成变量(改变阻值),覆盖很大范围扫参,温漂都一般(目标7ppm以下,但是都离10很远,也不是S型曲线)实在没招了。。。
感觉得重新设计了!理论分析有看过很多,但是实操似乎要考虑更多。想请教大家,一般设计二阶补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步骤呢?我现在了解到的是,虽然电阻会有温漂,但是因为最后输出的vref表达式中为电阻之比,所以电阻的温漂影响不大,设计初可以先用理想电阻进行仿真(千万不能部分实际res部分理想res)。先用R0 R1 R2 R3这几个理想res通过计算扫参 使输出电压得到一阶补偿后的上凸抛物线 然后加上R4 R5扫参进行非线性补偿(二阶补偿条件R1/R4=η-1) 使输出电压温漂降低(不一定非要有S型曲线,但补偿到位一定会显著降低,到1~2ppm量级) 最后再把理想电阻替换成实际电阻,不过电阻得考虑尺寸尽量一致,否则会失配。请问这个步骤对吗?我大致是这个过程但没做出来。。
另外仿真发现如果非线性只用R4补偿,不用R4+R5补偿,输出积分噪声会小一半,请问为什么一般都不考虑只用R4补偿呢(似乎取R4'=R4//R5即可效果一致)?有过考虑会是失配影响,不过仿过两种情况下的mismatch,只用R4的反而sigma更小。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R4 R5 try only one

网友B:
电阻的温度系数会影响电流的温度系数,对BJT的β也是会有影响的,而且这个高阶补偿本来就是基于电流的温度系数的吧,用理想电阻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 R5 try only one

请问您的意思是?

R4应该是和R5相等的 要变一起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的温度系数会影响电流的温度系数,对BJT的β也是会有影响的,而且这个高阶补偿本来就是基于电流的温度 ...

要说理论分析的话,确实是给IZTAT电流注入非线性电流进行补偿,最后得到温度系数更低的电流才对,不过最终是要输出零温漂电压呀,就感觉和理论会有点矛盾。也有提到用正负温度系数电阻去拼出零温漂电阻,但感觉这只适用tt,pvt一变动就全变了,难道也是用拼出的零温漂电阻去补偿吗?不知道规范的设计二阶补偿是什么流程 好头疼。。。

网友C:
1.先按照理论,确定ptat电流设计的dc值。同时记住计算式vref=R3*(deltavbe/R0+vbe2/R1+deltavbe2/R4),明确右边三项分别是ptat、ctat、高阶补偿;
2.按照设计的电流,得到ptat的温漂和完全一阶补偿的vbe2的温漂;
3.根据ptat电流和ctat电流在常温下的比例设计第三支路vbe2的电流(流过vbe1和vbe3电流比较近似才有比较好的高阶补偿),第三路按照这个dc电流值加理想电流源计算出独立的vbe3的温漂;
4.根据1式计算温漂一次项二次项的系数,使其达到零温漂,根据这个设计高阶补偿的跨接电阻;
5.搭建电路,理想电阻仿真扫描R1/R2;
6.实际电路仿真扫描R1/R2(设计下来,R5/R4大约使R1/R3的1/3),扫描高阶补偿的支路电路电流镜比例系数;
7.反复多次迭代,即可得到当前corner下的高阶补偿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先按照理论,确定ptat电流设计的dc值。同时记住计算式vref=R3*(deltavbe/R0+vbe2/R1+deltavbe2/R4),明 ...

感谢!谢谢回复,收获很多!大概知道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