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倍频电路无法正确分频

楼主(2025-08-08):
请问大家为什么使用这个电路作为二分频电路的话,时钟上升沿设置为1ns,就无法正确分频,但是设置为10ns,就可以分频,这是为什么呢,可以详细讲一下吗

网友A:
有一定的極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定的極限吧

谢谢您啊,感觉是建立时间不够

网友B:
clk最左边的电路,是clk边沿检测电路,clk上升沿1ns,显然他检测不出来,增加反相器数量(奇数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k最左边的电路,是clk边沿检测电路,clk上升沿1ns,显然他检测不出来,增加反相器数量(奇数个)就可以了 ...

我去,还真是,谢谢您啊!不过我把这个进行级联,发现每级之间还要加两个inv,如果加一个inv他第一个周期无法正确分频,后面是对的,这个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