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MEMS传感器的简单问题

楼主(2025-08-09):
各位前辈,现在由于工作需要,现在需要能够画出MEMS陀螺仪,加速度计和压力的简图,并能够讲述工作原理

请问有没有一些比较直接的参考文献或者资料哇,感谢各位

网友:
微机电MEMS加速度读出电路是第一级放---电容电压转换电路,是将传感器差分电容的变化转为电压输出。我争取给你个两步逼近积分结构电路图

网友:
压力的就是一个惠斯通电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