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FT中指定内部pin为scan mode的问题

楼主(2025-08-09):
小弟在做DFT的时候,scan_in、scan_out、scan_en,scan_clk这四个信号是数字内部自己通过mxu复用的一些port,然后scan_mode是完全由数字内部产生的。数字的RTL只声明了mux和一些DFF,然后就悬空了。

我的流程是,DC读入rtl文件和一些lib文件(基本的综合 setup),然后enable internal_pin, 指定好dft的prot和hookup_pin(hookup pin就指定到了上面那些悬空的pin上),然后create test protocl,然后compile_ultra -scan,然后insert dft,然后compile_ultra -scan -incremental

确实产生了相应的scan_def和扫描链路,但是drc报扫描链里面的DFF的CP端全是不可控制的,并且综合之后的网表显示,综合过程中把上述的哪些mux和scan_mode的DFF都优化掉了。
设置dont touch也不行,dont touch之后,cell确实还在,但是那些接线都不是信号线,而是固定电平(MUX的sel段直接是1‘b1,DFF复位pin直接1’b0之类的)

是我的流程不对吗?还是说其实我的设计的效果就是和综合之后等效的,就是我的design烂。

网友:
不是先综合出网表,然后再插入df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