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后端复位处理

楼主(2025-08-09):
请教一下:DC综合的时候将rst_n设置为ideal network,那么在后端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异步复位这个信号呢?还是不用管?

网友A:
后端需要拿掉ideal network的约束,fix这个信号的fanout / tr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端需要拿掉ideal network的约束,fix这个信号的fanout / tran。

直接拿掉吗?不做其他的处理吗?复位的扇出很大啊

网友A:
扇出大又何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扇出大又何妨。。

那请问是cts之前拿掉还是cts之后拿掉?具体是后端的哪一步拿掉

网友A:
Place Stage就要拿掉,reset信号是当作data 信号处理的。opt的过程就会解drv{max_fanout / max_tran / max_cap }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ace Stage就要拿掉,reset信号是当作data 信号处理的。opt的过程就会解drv{max_fanout / max_tran / max_ ...

感谢解答,请问使用什么命令拿掉?

网友:
手动修改一下sdc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