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仿真

楼主(2025-08-09):
有人知道virtuoso simuliation目录下存的是什么吗?这个目录占了我好大的内存,可以把里面的东西都删掉吗?

网友A:
保存网表,仿真结果文件等。删除的后果就是你需要看波形时必须再做一遍仿真。通过Save States保存的状态不在Simulation目录下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网表,仿真结果文件等。删除的后果就是你需要看波形时必须再做一遍仿真。通过Save States保存的状态不 ...

我点击save retsults把结果保存在其他文件夹下,这样可以把simulation里面的东西删掉吗?

还有就是不删simulation的话,那这个内存越占越多,如果还想保留之前跑的仿真,一般都是怎么清理simulation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点击save retsults把结果保存在其他文件夹下,这样可以把simulation里面的东西删掉吗?

还有就是不删s ...

可以,仿真的时候默认保存所有的点,可以选择你想要保存查看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