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ost转换器电感电流振荡

楼主(2025-08-10):
为什么boost转换器的电感电流值会出现这样的振荡啊,是外部器件哪里没选对吗,负载50欧,输出电容30uF,电感10uF,输入电压22v,输出电压25v。

蓝色曲线为电感电流值

蓝色曲线为电感电流值

网友:
系统不稳定,相位裕度不够,重新算下,仔细推导一下各个点的阻抗参数

网友:
跟我建模的波形差不多,就是环路相位裕度几乎为0了

网友:
环路不稳定,调整一下环路补偿器件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