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6bit SAR ADC设计问题

楼主(2025-08-10):
16bitSAR ADC结构已经搭建完毕,先跑了一下,但是性能特别好,有效数字可以达到15.6bit左右。(未加校正电路)
电容是二分段,单位电容为40fF左右。
但是我测试的电容不匹配大概在0.417%左右,完全达不到所需要求,不知道性能为什么可以这么好,未加校正电路,换用mc和mismatch文件跑也可以到15bit以上。
求问大佬是什么问题,感觉电容没有不匹配配的参数,但是单为电容的蒙特卡洛又可以跑。

SAR ADC整体测试

SAR ADC整体测试

电容阵列

电容阵列

电容阵列

电容阵列

单位电容蒙特卡洛仿真

单位电容蒙特卡洛仿真

网友(点评):
开关是真实电路吗?输入栅压自举开关是实际电路吗?

网友(点评):
单位电容的绝对值波动不是mismatch是variation,即工艺角波动。建议仿真两个单位电容的比值的失配情况。

网友A:
你把你的采样点数增加一点看看,这样采样点数比较少,感觉不太能反应真实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的采样点数增加一点看看,这样采样点数比较少,感觉不太能反应真实性能。 ...

还是比较高,我取了1024个点

网友B:
肯定有问题,怀疑你跑仿真跑的是process montecarno,没带local montecarno.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有问题,怀疑你跑仿真跑的是process montecarno,没带local montecarno.

对我只设置了工艺文件,可以请教一下大佬如何设置local montecarno不,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有问题,怀疑你跑仿真跑的是process montecarno,没带local montecarno.

请问一下是这个吗?我跑蒙特卡洛的时候已经勾选了,但我跑时域的时单开了一个ADE  L测试的,可能没有加入mismatch。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是这个吗?我跑蒙特卡洛的时候已经勾选了,但我跑时域的时单开了一个ADE  L测试的,可能没有加入 ...

你只开process的话,那ADC的性能基本上是接近于理想值16bit的,你要把mismatch也打开才能看到真实的ADC性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是这个吗?我跑蒙特卡洛的时候已经勾选了,但我跑时域的时单开了一个ADE  L测试的,可能没有加入 ...

corner也要选对,选mc_global_local  corner才能跑process and mism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开process的话,那ADC的性能基本上是接近于理想值16bit的,你要把mismatch也打开才能看到真实的ADC性 ...

好的,谢谢。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rner也要选对,选mc_global_local  corner才能跑process and mismatch。

嗯嗯,谢谢大佬,我找找看。

网友:
前仿的话挺正常的

网友:
可以试着把trannoise开起来在仿真一下,正常会差点

楼主:
@zwtang
是实际的采样开关,有位数可以到17bit,不过我需要的采样速度比较低

楼主:
@zwtang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rner也要选对,选mc_global_local  corner才能跑process and mismatch。

您好,请问一下我这样设置对吗?
1:先设置corners文件为mismatch_lib
2:选择process和mismatch的Variation
3:选择Specify Instances/Devices(箭头底部),选择将所有电容加入选择。
过程如下图:

设置过程

设置过程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楼主:
可以参考下这篇帖子:https://zhuanlan.zhihu.com/p/621416920

网友C:
有很多人说 12bit sar , inl dnl  做出chip 10.x  bit  enob , 仿真看不出来, 那这 16bit 有无校正 ?  预期 chip 真实 enob 会多少?
还有些人说> 12bit , split-cap 10bit + 2 bit 电阻 , 因电容 mismatch . 不会直接 电容做16bit .
另外有些 paper unit cap 都小于 10f 也说能到 12bit ..但 这跟 process mismatch 要求 unit cap 不能太小有冲突 , 还是说  unit cap 都小于 10f 可靠后面 数码校正error correct 去救. unit cap process 问题可避开?

只做到 10bit , 不过前同事 12bit  enob 的确 10.5bit , enob 达不到 ,
就放弃 12bit IP  , 反正10bit 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很多人说 12bit sar , 因 inl dnl  做出chip 都 10.x  bit  enob , 仿真看不出来, 那这 16bit 有无校正 ? ...

好的,谢谢。目前电路还没有加校正,加入电容mismatch大概是11bit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目前电路还没有加校正,加入电容mismatch大概是11bit左右。

电容mismatch大概是11bit
=> monte carlo sim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mismatch大概是11bit
=> monte carlo sim ??

在ADE L的时域界面,我工艺文件选mismatch_lib,好像没有mismatch。
在蒙特卡洛的界面,勾选了mismatch Variation,其性能就下降了。
不知道是不是参数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