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后,报的BD错误,可以怎样解决

楼主(2025-08-10):
图中的三个错误,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A:
chip层包上border layer。。。模块就waive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ip层包上border layer。。。模块就waive掉就行

你说的chip 层,是整个版图区域么? 我这么试过了,还是会报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chip 层,是整个版图区域么? 我这么试过了,还是会报错误

看你报的是哪个BD,1是有问题的,漏层了之类的,2,3都是SMIC加,添上Border层没问题直接waive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