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231/251 help文档需要在线查看问题

楼主(2025-08-10):
IC231/251 help文档需要联网查看,而且在虚拟机连接外网(百度等网站正常访问)情况下仍然提示如下图所示

点offline后会跳回help主界面,而非点击help应该匹配到的help文档界面;
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欢迎大家解答,谢谢

楼主:
更新:如果在虚拟机offline模式下(无网络连接)可直接跳转为offline模式查看help文档
但是:只要虚拟机有网络连接,都会以online模式访问help。就会有问题;

也就是说,如何让IC251/231,始终以offline模式打开help呢???无论虚拟机是否有网络连接

楼主:
解决方法:
example for bshell:export CDA_OFFLINE=tru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新:如果在虚拟机offline模式下(无网络连接)可直接跳转为offline模式查看help文档
但是:只要虚拟机有 ...

set the CDS_OFFLINE environment variable to true.

自己在help里面搜索下就看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 the CDS_OFFLINE environment variable to true.

自己在help里面搜索下就看了啊

网友:
thanks for the 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