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走线宽度是根据峰值电流确定的吗?

楼主(2025-08-10):
请问,栅极一般不管,源漏走比较大的电流,就要加宽源漏处走线,一个晶体管M数有好几个,并在一起,假如某一级接在一起,那是不是要拿很宽的一个线把他们接上,而不能只有小的线?
假如pdk规定0.1um走1mA,某两个晶体管间的连线电路仿真出来峰值电流是5mA,那两个晶体管间这根线就要走5um?假如不走5um,而是走1um宽那一定就会烧断线?性能就一定不好?这个有这么严格要求吗请问。有人说孔有多大就走多宽,实际上源漏孔一般就是零点几,有人说根据情况适当加宽一两倍,有的人说要明确大于仿真出来的峰值电流,有时候就有点疑惑了,确定走线的宽度是看峰值电流吗?可是这个峰值电流有些地方就是会瞬间非常的大,都按那么大走感觉根本做不了。有些地方只是连起来,信号进行一个传播,那我走一个信号也要走这么宽,信号又怎么能烧毁电路呢

楼主:
假设走2mA电流,走2u线,有的设计的晶体管的w的值都没有2u,晶体管高度都没有2um那么高,源漏区高度没有那么高,那拉那么大的有什么意义呢学习

楼主:
上面用一根小的线m2把它们全连上。下面很多根拉到一根小的到m2上去,那最后都是拉这个小的m2去和别的器件连线,下面这个只是看起来连的线比较多,感觉实际上是一样的,电流都是汇集到这个m2上,这个承担了所有,这个不会因为太细了承受不住,影响性能吧
(๑• . •๑)

网友A:
建议学习下EM的相关知识,峰值电流得看持续时间长久和寄生电容的大小,PDK有AC和DC的过流能力说明,金属宽度满足要求实际的电路设计需求即可,PDK也有关于EM的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学习下EM的相关知识,峰值电流得看持续时间长久和寄生电容的大小,PDK有AC和DC的过流能力说明,金属宽 ...

说的非常对,EM要考虑好多东西的 首先楼主 说的太过片面 ,EM 影响的因素不只是metal的width 还可能和走线的长短 还有温度有关 最好去了解一下 EM相关的rule  还有你不只是要考虑EM,IR也要考虑到。我们一般在算EM的时候 看的是average current 不是峰值

网友:
问下电路需要承受的电流是多少,根据EM计算线宽,EM是要满足的,100%或200%;信号线如果走电流的话,线是需要加宽的,因为它已经是电流线了;但一般走大电流的线肯定是重要信号线,之前肯定有参考画法,照着来就行

网友:
大电流,电路设计一般也是很多个管子的电流叠加到一起吧,均摊到每个管子,应该不至于很大,

网友(2025-11-14):
像这种 大电流管子 一般会做ESD处理 或者特殊摆放处理,总线是一定要满足前端所给的电流需求,每个管子的分电流走线和打孔都需要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