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镜像高压管的电流(已解决,6楼方法)

楼主(2025-08-11):
如题,高压输入高压输出LDO,以PMOS管作为输出,如何才能精确取到输出电流

有几个前提条件:
1.dropout有限
2.高压LDO面积有限

由于dropout有限,导致了在功率管和电源之间串接电阻取电压的方法不现实,并且呢,电阻随工艺变化大,必须修调

由于LDO面积有限,直接镜像管按照比例复制也不现实
由于面积有限,功率管不能够足够大,所以在大电流情况下已经不在regulation情况下了,经常是在线性区工作,直接复制复制不准

漏断输出是一个一直变化的高压,导致钳位该电压存在一定的困难,钳位的运放都要一直工作在高压下,面积就由变大了

所以看一些大厂的LDO示意图,感觉直接拿过来参考不现实,有什么比较靠谱的方法吗

网友A:
用自偏置电流镜类似的结构可以吗?在大电流下应该还可以,就是低电流时不准,因为比例相差太大了

网友:
“既要又要”不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自偏置电流镜类似的结构可以吗?在大电流下应该还可以,就是低电流时不准,因为比例相差太大了 ...

好像没看到过类似电路,怎么取电流没有太理解,还需要向您请教

不过,大电流准就好了,没必要小电流准,因为是用来限流的,大电流下复制的准就行,小电流不那么在乎

网友:
简单画了一下,没法直接传,就传成附件了。

网友B:
还是得用电流镜复制得方法靠谱一点。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运放就可以实现电压钳位,功耗也很小。如图示。
M1和M2尺寸相同,偏置电流一样;M1和M2的VTH一样。因此,M1/M2/MC形成的负反馈保证了VX=VOUT。M1/M2/MC形成的负反馈环路增益相当可观,在gm2*ro2*gmc*roc的量级。Sense管和功率管的VDS一样,因此复制电流为输出电流的1/K+i2。
M1/M2/MC的高压差仅有M1/M2的vds,MC的vds,对高压管来说,实现没有困难。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得用电流镜复制得方法靠谱一点。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运放就可以实现电压钳位,功耗也很小。如图示。
M1和M ...

谢谢解答,看懂了
现在我就是采用这种方法,还在调试阶段,中间垫了一个高压管隔一下,感觉钳位还是蛮准的,电流复制的效果不错

网友C:
《Fully-Integrated Low-Dropout Regulators》

网友:
引用 网友C:
《Fully-Integrated Low-Dropout Regulators》

这是哪篇论文可以贴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Fully-Integrated Low-Dropout Regulators - Analog/RF IC 资料共享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lly-Integrated Low-Dropout Regulators》

我现在采用的是前面那个图的方法,还是可以用的。

只不过,输出高压的话,需要在中间叠个高压的管子,不然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是得用电流镜复制得方法靠谱一点。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运放就可以实现电压钳位,功耗也很小。如图示。
M1和M ...

电压很高的话,M1和M2要用高压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压很高的话,M1和M2要用高压管吗

看M1/M2的VDS, VGS的范围。如果VOUT电压不高,可以用低压管,但是要注意在大信号状态下,会不会过压,比如启动,关闭,过流,slewing等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M1/M2的VDS, VGS的范围。如果VOUT电压不高,可以用低压管,但是要注意在大信号状态下,会不会过压,比 ...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看懂了
现在我就是采用这种方法,还在调试阶段,中间垫了一个高压管隔一下,感觉钳位还是蛮准 ...

您好,可以给下示意图吗?也是高压,不知道在哪垫高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