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树的net报ant,是否可以插diode?

楼主(2025-08-11):
情况是这样的,apr后(用verifyAntenna检查过)没有ant,但是calibre报了不少ant,部分在时钟net上,我不太想动时钟树,请问是否可以给这些net对应的inv A pin直接插个diode去修?
ps:工艺是GTA153nm , 时钟周期100ns , 且setup至少有10ns余量。

楼主:
有人给clock tree的cell 输入插过diode吗?这样是否可行,还是不论如何都是被禁止的呢?

网友:
可以把,并联插的啊?不会影响tree把

楼主:
我问deepseek,他说可以,但是我还是不确定

网友A:
网上有相关描述

网友A:
你顺便可以看看你的违例点是不是clock net 较长,对net打断应该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顺便可以看看你的违例点是不是clock net 较长,对net打断应该也可以的

感谢回复!clock net不算长,我约了最长200u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相关描述

好的,谢谢!

网友:
可以啊,只有 VT 和 tree vt 一致就行

网友:
中间打断,另一半跳高层,重新绕一下,我们之前都是这么干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不行就插两in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