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如何排除特定label

楼主(2025-08-11):
我在DRC中写了EXPAND TEXT "?" BY 0.1 来做检查,"?"是选择了layout中所有的label,请问应该怎么处理,才可以不选择指定的label,比如VDD、VSS

网友:
//text layer
LAYER M1TXT  ...
......

LVS GROUND NAME "VSS" "SAVSS?" "?gnd?" "?GND?" "?VSS?" "?vss?"
LVS POWER  NAME "VDD" "SAVDD?" "?VDD?" "?VCC?" "?vcc?" "?vdd?"
M1_text_exclude_power {@label without a path to  power or ground
   label_text = EXPAND TEXT  "?" M1TXT BY 0.2
   no_vdd = M1 NOT NET LVS_POWER_NAME
   no_gnd = M1 NOT NET LVS_GROUND_NAME
   INTERACT label_text    ( AND no_vdd no_gnd)
}

ERC SELECT CHECK  M1_text_exclude_power

网友A:
没看明白,有图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有图嘛

就是现在是选中了版图里面的所有label,但是我不想选择"VDD"和“VSS”,应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B:
VARIABLE LABEL_TEXT "a" "b" "ab?" "?bc?"
EXPAND TEXT LABEL_TEXT <LAYER NAME> BY 2.0

这个命令是在text上创建一个矩形,好像不是针对什么的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VARIABLE LABEL_TEXT "a" "b" "ab?" "?bc?"
EXPAND TEXT LABEL_TEXT  BY 2.0

这个是我自己写的一条rule,下面的检查部分我没有放上来,我不想在VDD VSS上面创建这个矩形,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排除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自己写的一条rule,下面的检查部分我没有放上来,我不想在VDD VSS上面创建这个矩形,但是又不知 ...

把VDD和VSS单独取出来,做减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自己写的一条rule,下面的检查部分我没有放上来,我不想在VDD VSS上面创建这个矩形,但是又不知 ...

这个命令没有办法排除某个lable,我的建议是可以通过skill得到电路当前层次的所有top label,通常会得到一个list,然后将VDD这种label删掉后直接复制到rule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命令没有办法排除某个lable,我的建议是可以通过skill得到电路当前层次的所有top label,通常会得到一 ...

如果不局限这个命令,能通过DRC对label做排除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局限这个命令,能通过DRC对label做排除吗?

我自己了解到的是没有,看有没有其他高手给出更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