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研究tsmc的io库中,发现基本都是PAD处上拉管子用的是pch_18_mac,下拉管子用的是nch_hia18_mac,为啥这样设计呢

楼主(2025-08-11):
为啥上拉管子可以用pch_18_mac呢,不去带一点ESD保护功能的管子呢?

然后我看版图,pch_18_mac也会盖上esd相关的标识层,类似nch_hia18_mac,但提取网表还是pch_18_mac。

有研究过的小伙伴吗。

好奇宝宝,持续关注中。

下面是截图找的网表:

楼主:
好像tsmc的库,只有nch类型的hia管子,没有pch类型的hia管子。
那又有一个新问题了,那为啥没有pch类型的hia管子呢。

网友(2025-09-19):
那你的答案呢?我的理解是,pmos/nmos加对应层次画法一样,都是增强了esd能力,只是nmos多了hia这个模型参数,和普通nmos额外加对应层次并无区别。不知是否有误?

网友:
没记错的话,tsmc28/40的io都是fail-safe的,也就是说不存在PAD-VDDPST的二极管通路;

因此其ESD泄放路径只能靠下面的NMOS,正向esd就是GGNMOS,利用snapback,负向esd就是nmos反向导通。
所以只需要nmos管用HIA的类型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