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可以画正多边形的skill脚本

楼主(2025-08-11):
(无正文)

网友:
(defun drawRegPolygon (n side layer @optional cx cy)
  (let (pi R startAngle pts i theta x y cv layerList denom angleStep)

    (if (or (null n) (lessp n 3))
      (error "drawRegPolygon: n must be >= 3")
    )

    (if (or (null side) (lessp side 0.0000001))
      (error "drawRegPolygon: side must be > 0")
    )

    (setq pi (acos -1.0))
    (if (null cx) (setq cx 0.0))
    (if (null cy) (setq cy 0.0))

    (if (listp layer)
      (setq layerList layer)
      (setq layerList (list layer "drawing"))
    )

     R = side / (2*sin(pi/n))
    (setq denom (sin (quotient pi n)))
    (setq denom (times 2.0 denom))
    (setq R (quotient side denom))

    (setq startAngle (quotient pi n))
    (setq angleStep (quotient (times 2.0 pi) n))
    (setq pts nil)
    (setq i 0)

    (while (lessp i n)
      (setq theta (plus startAngle (times i angleStep)))
      (setq x (plus cx (times R (cos theta))))
      (setq y (plus cy (times R (sin theta))))
      (setq pts (append pts (list (list x y))))
      (setq i (plus i 1))
    )

    (setq cv (geGetEditCellView))
    (if (null cv)
      (error "drawRegPolygon: no edit cellview found")
    )

    (dbCreatePolygon cv layerList pts)
  )
)

;(drawRegPolygon 10 10.0 (list "M1" "drawing") 0 0)
边数 边长 使用layer 图形中心点

网友A:
create——shape——circle——F3(shape type选择半圆;conic sides填正多边形总边数的一半数值;radius设置正多边形半径)——把图形画在layout上——复制合并。
这个也可以画正多边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ate——shape——circle——F3(shape type选择半圆;conic sides填正多边形总边数的一半数值;radius设 ...

确实可以

网友:
let(((cv pcPcellView)
r  f)
Rs=r
pi=3.1415926
bian2=f*2
step0=0
stepTotal=fix(bian2/2)
stepstepPerRing=stepTotal
initA=0
deltaA=360/stepstepPerRing
whilewhile(STEP0<=stepTotal
let((rad x1 y1 o1)
rad=pi*(initA+deltaA*step0)/180
innerR=Rs
x1=cos(rad)*innerR
y1=sin(rad)*innerR
o1=x1:y1
points1=cons(o1 points1)
)
step0++
)
A1=rodCreatePolygon(
?cvId      cv
?layer     "M1"
?pts        points1)
)

以上内容加到通用pcell模板中即可
以下两个值自己设置
f是边数
r是外接圆半径

网友:
procedure(CreateNPolygon(n l)
prog(()
cv=geGetEditCellView()
ang=2*3.1415926/n
points=nil
for(i 0 n-1
x=l*cos(ang*i)
y=l*sin(ang*i)
points=append(points list(x:y))
        )
dbCreatePolygon( cv leGetEntryLayer() points)
) ; end prog
) ; end proc
使用当前的layer,在当前的layout上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