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瞬态输出波形是在振荡么?

楼主(2025-08-11):
上边是一个两级运放的buffer的输出瞬态波形,相位裕度已经是65°,但是瞬态还是像上面这样,这是振荡么?它的幅度变化只有几nV,非常小。
下边是stb仿真的波形:

网友:
不算  振荡是后面一直振荡的
你这个正常现象

网友A:
给个从0开始的上电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从0开始的上电看看

请问从0开始的上电是啥意思呀

网友:
你这个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从0开始的上电是啥意思呀

就是给电源一个从0到VDD的建立过程再看BUFFER输出的震荡比较符合现实,看你的波形应该一开始就是VDD上电了的

网友:
总得有建立时间啊,这不稳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给电源一个从0到VDD的建立过程再看BUFFER输出的震荡比较符合现实,看你的波形应该一开始就是VDD上电 ...

哦no,我的vdd设置了从0到0.9V共10ns:

结果输出变成下面这样了

要是vdd在一开始就上电,输出就是正常的:

这是怎么回事啊,之前从来没看过vdd上电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给电源一个从0到VDD的建立过程再看BUFFER输出的震荡比较符合现实,看你的波形应该一开始就是VDD上电 ...

我去用vpwl让vdd开始从0上升到vdd(0.9V),用时10ns:

结果buffer的输出变成下面这样子了:

要是一开始就上电的话,是下面这张图:

这是怎么回事呀?求解答

现在的stb仿真的波形如下:相位裕度接近7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去用vpwl让vdd开始从0上升到vdd(0.9V),用时10ns:

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其他使能控制,可以看下电路内节点的建立过程,是不是哪里时序有些异常。还有就是PM足够不代表不会有震荡建立的过程,一切以时域仿真为准,不过至少最终你的电路是可以稳定建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其他使能控制,可以看下电路内节点的建立过程,是不是哪里时序有些异常。还有就是PM足够 ...

好的好的,谢谢。现在仿真没有使能控制,buffer一直是使能的(即使vdd还没上升到0.9)。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好的,谢谢。现在仿真没有使能控制,buffer一直是使能的(即使vdd还没上升到0.9)。
...

可以试下把buffer内的高阻节点接个开关,加个EN使能控制,这样内部高阻节点就有个合理的初态,再去VDD上电,EN使能

网友:
也有可能是求解器,迭代振荡,信号源用阶跃信号能看出相位裕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no,我的vdd设置了从0到0.9V共10ns:

上电慢一点,比如1us之类的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