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布线结束后有short,如何更改cell density后再重新布线?

楼主(2025-08-11):
如题,如果ICC布线结束后,lvs有short,如果我只是删除那些short的线然后在route_eco, short修不掉。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降低一下short多的地方的cell density(面积是够的),然后再重新布线?
写写大佬们

网友A:
1.要先检查是什么原因导致short。
2.如果是时序导致,例如有很大的hold time就会导致加入大量的buffer导致密度过高,这个就需要检查是不是时钟树没有做好
3.如果是组合逻辑过于复杂,利用率很低都绕不通,那就需要从新综合,禁用一些多输入的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要先检查是什么原因导致short。
2.如果是时序导致,例如有很大的hold time就会导致加入大量的buffer导致 ...

蟹蟹大佬,确实是因为组合逻辑比较复杂,我看lvs的报告,主要是因为有个模块里面有一个256 byte 选 1个byte的mux。

然后这个模块综合出来的网表里面,用了很多AOI22这种cell(四个输入,一个输出),我可以指定某个模块在综合的时候不用这个cell嘛?

我只会set_done_use,但是这个命令用了之后好像全部的design都不会用某个cell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蟹蟹大佬,确实是因为组合逻辑比较复杂,我看lvs的报告,主要是因为有个模块里面有一个256 byte 选 1个by ...

如果是很小的一块congestion,只需要在PR放置placement blockage控制利用率就可以解决,如果是一大片congestion导致几千个甚至几万个short,那只能禁用导致congestion的多输入cell,例如把一些4输入的AOI禁用让工具使用3输入的AOI 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