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b协议的driver函数

楼主(2025-08-11):
task apb_driver::drv(apb_transaction tr);

  `uvm_info(get_full_name(), "Driver: Driving APB transaction", UVM_LOW);
  // Drive the APB signals
  @(posedge apb_vif.pclk);
  apb_vif.paddr <= tr.paddr;
  apb_vif.psel <= 1'b1;
  apb_vif.pwrite <= tr.pwrite;
  apb_vif.pwdata <= tr.pwdata;
  @(posedge apb_vif.pclk);
  apb_vif.penable <= 1'b1;
  @(posedge apb_vif.pclk);
  while(apb_vif.pready == 1'b0) begin
    @(posedge apb_vif.pclk);
  end
  apb_vif.psel <= 1'b0;
  apb_vif.penable <= 1'b0;
  tr.prdata <= apb_vif.prdata;
  tr.pslverr <= apb_vif.pslverr;
  `uvm_info(get_full_name(), $sformatf("%t, Transaction completed: paddr=%h, pwrite=%b, pwdata=%h, prdata=%h:%h, pslverr=%b,", $time, tr.paddr, tr.pwrite, tr.pwdata, tr.prdata, apb_vif.prdata, tr.pslverr), UVM_LOW);
endtask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task的问题,tr.prdataapb_vif.prdata,打印的时候这2个值不相等,tr.prdata始终是0,找不到原因,明明是直接赋值的。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你的pwrite读操作没置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你的pwrite读操作没置0呢?

找到原因了,是非阻塞赋值的问题。后面加个延时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非阻塞赋值的问题。后面加个延时就可以了

问这种问题最好能给出仿真片段和波形,这样容易定位问题。rtl有延时值?做验证不是为了凑结果,要从规范出发。兴许是rtl的bug就是这样被忽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非阻塞赋值的问题。后面加个延时就可以了

应该是在边沿变化的非阻塞,仿真的时候认为是reg,需要一个周期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这种问题最好能给出仿真片段和波形,这样容易定位问题。rtl有延时值?做验证不是为了凑结果,要从规范 ...

波形读数据都是正常的,主要是赋值完,无法马上打印出数据,需要时间刷新一下。直接换成=赋值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