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中需要设置初值的连线,如何在测试时实现

楼主(2025-08-11):
如题,cadence中可以用simulation设置初始值,但是如果后续测试时这个初值怎么提供呢

网友:
一般来说,电路不应该依赖特定的初值才能正常工作。如果确实需要,尽量将设置初值的逻辑包含在电路设计之中。比如加复位电路、开关等等。

网友:
推荐在设计阶段就考虑电路的自初始化能力。

网友:
初值设定为VAR(“para”),在参数窗口人为添加参数para,调整其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