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ASIC操作中寄存器 地址中写的 15h0035 什么意思?

楼主(2025-08-11):
求问ASIC操作中寄存器 地址中写的 15h0035 什么意思?

h 是1进制,前面和后面的数字分别是什么呀

网友A:
h前的15表示位宽
h表示后面的数是16进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h前的15表示位宽
h表示后面的数是16进制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