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Calibre对GDS进行旋转

楼主(2025-08-11):
如何使用Calibre的脚本对GDS进行旋转呢?

网友A:
对一层layer做旋转,但是会flat pcell
ROTATE AA BY 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一层layer做旋转,但是会flat pcell
ROTATE AA BY 45

好的,我试试,实在没找到一个用calibre很方便的方法,最后用virtuoso转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