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源共栅电流镜给电容充电时,当开关管开启时充电电流振荡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5-08-11):
共源共栅电流镜给电容充电时,当CLK1为高电平,即NM16开启时,充电电流出现振荡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仿真精度不够,整个conservative

网友:
支持二樓說法,非震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精度不够,整个conservative

谢谢!整成conservative之后好多了,不过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仿真精度会影响这个。

网友:
Numerical oscillation,不是真的振荡。换个迭代算法,不要用Trapezoidal,用Gear2 或者Backend Euler就OK了。仿真器的算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