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上管子没有名字,该怎么让它显示名字

楼主(2025-08-12):
版图上管子没有名字,该怎么让它显示名字

网友:
蹲个答案

网友A:
此功能须在XL下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功能须在XL下可用

你好,不是net name,是instance name

网友B:
Options / Display,找到 Show Name Of,选择 instance 或者 both。可以将设置保存到.cdsenv中。

这种方法仅能在  Ctrl+F 状态下显示 instance Nam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ptions / Display,找到 Show Name Of,选择 instance 或者 both。可以将设置保存到.cdsenv中。

这种方法 ...

赞,那请问佬有没有方法让它以txt形式浮在layout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赞,那请问佬有没有方法让它以txt形式浮在layout上

利用skill抓取器件名,创建label就行啦。

网友:
create label ,mode 改为 auto,from instance,自己看着改

网友D:
有自带的快捷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自带的快捷键

能不能给个详细点的答案?比如T28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给个详细点的答案?比如T28的

论坛里面有这个功能的脚本你可以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