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splay中两个不同图层互相关联如何取消

楼主(2025-08-12):
display中两个不同图层互相关联如何取消,比如我的pplus和hilite1关联了,当我对pplus修改后,hilite1会跟着一起修改,怎么取消这种互相关联

网友A:
需要修改tf文件,在techDisplays()里面,按照你的描述pplus和hilite1这两层都使用了相同的Packet(techDisplays的第三列Packet一样了),这个packet改成不一样就不关联了,这个packet是在display文件定义的,两层都使用了一样的packet才导致关联的

网友:
改techfile里的packe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修改tf文件,在techDisplays()里面,按照你的描述pplus和hilite1这两层都使用了相同的Packet(techDis ...

大佬,我在dispaly中的drDefinePacket中能找到的相关定义是 dispalyname packetname stipple linestyle fill outline和fillstyle,没有找到您说的内容,不知道能不能再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在dispaly中的drDefinePacket中能找到的相关定义是 dispalyname packetname stipple linestyle f ...

是修改.tf文件,display文件不用管,我只是告诉你tf文件用了display文件定义的packet,修改完tf文件之后,pdk lib需要重新load .tf文件,前提还要有pdk lib的修改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修改.tf文件,display文件不用管,我只是告诉你tf文件用了display文件定义的packet,修改完tf文件之后 ...

感谢大佬,我找到相关的内容了,不过确实没有修改权限,但是也学习到了,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