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fc有没有一个命令能保存congestion map?

楼主(2025-08-12):
我想用脚本来保存congestion map,无需在gui中手动操作,有这样一条命令可以实现吗?

网友A:
要打开GUI的,不过打开GUI也可以通过命令就是了:
gui_start
gui_execute_menu_item -menu "View->Map->Global Route Congestion"
gui_write_window_image -file $filename
gui_st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打开GUI的,不过打开GUI也可以通过命令就是了:
gui_start
gui_execute_menu_item -menu "View->Map->Glo ...

好的谢谢哥,还有一个问题,我在用gui_write_window_image的时候会把整个windows界面截取下来,而我只想截取core区域,这个要怎么做?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哥,还有一个问题,我在用gui_write_window_image的时候会把整个windows界面截取下来,而我只想 ...

我找到了哥,加-clip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