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数据读取问题求助

楼主(2025-08-12):
服务器通过NFS连接网络存储,由于仿真数据非常大有100G以上 ;
跑仿真或者跑完仿真查看波形的时候需要从NFS读数据要卡很久,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吗?

查GPT说cadence有个软件是下面的名字,可以在远程服务器加载发送结果到本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Cadence Waveform Server (WFS)

网友:
无非几个解决方案,廉价的方案是把仿真结果放到本地读取,
要么就花钱上全SSD的NAS然后网络上全IB,保准你就不卡了。

网友:
改成fsdb格式试试,另外可以分段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