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pectre能否使用.lib格式的模型文件?

楼主(2025-08-12):
我看我的.18的库里面的模型文件是.lib格式的,但听说.lib适用于HSIPCE,.scs的才适用于Spectre,如果在仿真时Spectre能否直接调用.lib呢,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A:
里面的格式不一样,语法也不一样

网友B:
可以用的。
从spectre 7开始,spectre就支持直接使用hspice格式的网表和model card了,只需需要手动在hspice model文件开头加一句:

  1. simulator lang=spi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格式不一样,语法也不一样

你好,请问意思就是不能直接调用吗,还是说这种和正常的.lib文件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的。
从spectre 7开始,spectre就支持直接使用hspice格式的网表和model card了,只需需要手动在hspic ...

spice并不等于hspice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意思就是不能直接调用吗,还是说这种和正常的.lib文件不一样
...

文件名后缀是啥不重要,关键里面的格式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ice并不等于hspice

对于Spectre来说,选项“simulator lang=spice”就包含了对以HSpice的支持,而不只是狭义的Berkeley SPICE,具体可以参考Spectre官方文档

网友:
可以直接支持的,保险起见仿真时在Environment Options里User Command-line Options填上+spice